客户X宝购买的杂牌P55主板维修后续,终于搞亮了。。。。

楼主(2016-05-05):
帖子接上次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1540-1-1.html

既然修好了 发个全貌吧:这板子现在X宝还有全新的卖 貌似300大洋。。

当时问题看上帖子。CMOS跳帽没电压。。。跑线图看上贴。。。
回复的大神都是线路没跑完,但是我小通刷刷了几天就那么多,后面真没有了。换过IO,无果,判断桥坏。
给客人换板子了。由于没BGA一直放着。
今天下雨无聊拿出来直接风枪干了,去掉散热器 正面放2块钱硬币,风枪拿掉嘴子,直接板子背面循环吹。2分钟左右后奇迹般的。。触发跑马了~!(中间一次卡80代码 后来发现CPU针有个弯了,拨正桌面显示了)

这种板子BIOS没备份 如有需要的人 回帖帮你们备份个下来

网友:
lz可以分享下BIOS

网友:
风枪也能搞好BGA了

网友:
只要方法得当风枪完全可以焊BGA。

网友A:
没办法了我的809F不能识别那个芯片。。芯片上印刷的25L3206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了我的809F不能识别那个芯片。。芯片上印刷的25L3206E

haoba  没事

网友:
   明天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了我的809F不能识别那个芯片。。芯片上印刷的25L3206E

可以换个稍微好点的编程器了。这个BIOS很通用啊。我修笔记本经常碰到25L30的这个BIOS

网友B:
楼主你用风枪吹是用多少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了我的809F不能识别那个芯片。。芯片上印刷的25L3206E

是可以识别的把。是芯片没放好,后老是识别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了我的809F不能识别那个芯片。。芯片上印刷的25L3206E

进PE,用软件备份嘛。。。期待你的BIOS。。。

网友E:
最好还是用bga 干一炮

网友:
厉害BGA都不用加焊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风枪吹是用多少度的

380度,把风嘴拿掉 桥上面放了2个1块钱硬币。桥四周图了点焊油,等油冒烟了收手,风枪在主板本面来回转圈吹。。。这方法还是好几年前看过别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识别的把。是芯片没放好,后老是识别不了,

不可以识别。。。让我自定义芯片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用软件备份嘛。。。期待你的BIOS。。。

这个方法没试过等下去搞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还是用bga 干一炮

没的哦。。。。昨天是抱着必死的心用风枪干了

网友:
能解决就好了,能用就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80度,把风嘴拿掉 桥上面放了2个1块钱硬币。桥四周图了点焊油,等油冒烟了收手,风枪在主板本面来回转圈 ...

效果咋样,风险应该比较大把

网友:
看来风枪还是挺实用。

网友:
潮湿了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
这种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咋样,风险应该比较大把
第一次干,反正也是杂牌 干坏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