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DP-BX510蓝光dvd插电无反应维修案例

楼主(2016-05-05):
索尼DP-BX510蓝光dvd插电无反应维修案例

  蓝光dvd也称为蓝光光盘,英文为“Blu-ray Disc”,缩写为“BD”。传统的DVD的光头所发出的激光的波长相对较长,颜色都是红色的,而蓝光dvd是利用波长较短的蓝色激光读取和写入数据,所以此种光盘被命名为蓝光dvd。朋友的一台索尼DP-BX510蓝光dvd插上电源后没有反应,让我给维修一下。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下维修方法,以供参考。

索尼蓝光dvd 图1

  索尼DP-BX510蓝光dvd插电无反应维修方法/步骤:

  1、打开索尼蓝光dvd外壳,测量电源板,12V直流没有输出;查高压侧保险丝F101烧断,说明电路有短路过流故障,仔细观察发现高压侧滤波电容C107已经鼓包,测电容正负极两端电阻为0Ω。拆下电容测量,并未短路,看来电路还存在短路。查整流桥的四个二极管D101~D104均已击穿短路。将二极管拆下,电路中的短路现象排除,看来电源芯片FSGM300N不一定损坏。查电路中其他元件无异常。

  2、索尼DP-BX510蓝光dvd是北美机型,供电电压是交流110V,原机高压侧滤波电容的耐压是200V。分析应是机器接入交流220V电源导致高压侧滤波电容击穿鼓包损坏,同时过流击穿四个整流二极管以及烧断保险丝。

  3、将保险丝换新,四个整流二极管换为新的1N4007,高压滤波电容换为47μF/400V电容后,电源板12V输出正常。将电源板与主板连好,机器读蓝光、DVD、CD等碟片均恢复正常。索尼DP-BX510蓝光dvd电源板实测电源板电路。如图:

索尼蓝光dvd 图2

  注意:对于进口机型蓝光dvd,使用前应留意是否220V供电,以免误接电源而损坏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