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 820-3332-A 这款不装电池能不能自动触发?

楼主(2016-05-05):
A1398 820-3332-A 这款不装电池能不能自动触发?

网友:
可以的, 要用原装的电源,可调电源不行

网友:
原装的苹果电源线就可以

网友:
感谢 苹果有点晕 有些一定要装上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有的不装电池可以触发  但是得用原装线

网友:
二楼正解 原装电源可以触发

网友:
用原装电源开机啊 你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没有吧,还没有修到不装电池不自动上电的苹果呢

网友:
有的苹果机器是这样

网友:
今天接了台进水的,待机0.04,IO好像坏了。有点热

网友:
苹果机修得少

网友:
苹果机不好找资料

网友:
可以短接BATTLOW#

网友:
可以的啊,是RETINA屏的

网友:
可以触发的好像只有1278的不能触发吧

网友(2016-06-14):
用85W应该可以的

网友:
有些苹果机器不装大电池是绝对不会触发的

网友:
有的可以  但是要原装电源

网友:
不装电池可以触发

网友(2016-07-23):
这个可以的

网友:
1398可以自动开机的   不开机就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