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4HR 不触发

楼主(2016-05-05):
故障:  不触发  无待机5V  -   3.3V

经过一番鼓挠,发现  扣掉电池后可以自动上电并且亮机

论坛里有通病  说是 NR8001<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因为是前2天修的,现在才发帖>是105的排阻,在EC的右手边

很可惜  我这个不是的  那个排阻可以直接拆掉不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4664-1-1.html这里还有个哥们 也是一样的问题
实际上  我的机子是ACIN出的问题  EC没有检测到ACIN

来源就在 AC接口的旁边 104的排阻  2面都有一个

换掉后故障就排除了,华硕点位还不大会分析电路  没什么图  大家就当个通病来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呀,

网友:
这是什么阻抗高了么·拉低了电压?

网友:
现在网站越搞越麻烦。都不愿来了。

网友:
华硕总是要换牌组

网友A:
能查到这个电阻,还是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查到这个电阻,还是不容易

有点位啊,虽然不大会用

网友B:
版本一改,找加分按键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
暂时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本一改,找加分按键找了好久才找到

还是找到了  不是吗? 还好总算有个人给我加点分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到了  不是吗? 还好总算有个人给我加点分花

新版本,很多人不知道在加分按钮在哪,不然很多人加分的。

网友:
搞不懂排阻那么容易坏,加焊下应该可以吧,楼主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