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板号K43LY REV5.5 另类的第四次亮机

楼主(2016-05-05):
接修一台华硕X84H,也是二修机,同行客户说他的客户以前修过了,有一次早上要用就不开机了。测试待机0.025正常,按开关没变化,拆机,BIOS有动过,再刷BIOS,故障依旧,查EC工作条件,发现通病VSUSPG没有,换排阻(这部份论坛上有很多贴子我就简单代过了),能触发了,但是上电又掉电第四次才显,明显是USB3.0的BIOS要重刷了,刷了后信心满满的再试,发现还是重启四次,在DOS下刷asmedia祥硕USB3.0固件竞提示找不到祥硕HOST,意思是总线找不到祥硕的设备,开始检查USB3.0芯片工作条件,发现3V供电跟1.2供电转换管的开启只有1.多V(应该是12V),找源头,由一个6脚IC(双N沟MOS管)控制,拆6脚IC,这两路供电开启就一直接12V了,3V跟1.2V有了,机器一次就亮机了。

网友:
好牛掰的说。。。真心看不懂这故障

网友:
顶一个我也没有分了有的话给你加分

网友:
太厉害了 不错嘛  还是有经验

网友:
看来还是大师傅啊 就是厉害

网友:
还是得多学习学习啊  有空请教你啊

网友:
你还是有经验之谈

网友:
多学学学看看人家不错嘛  还是自学成才

网友:
你还是很慢的我以前也修过就是分分钟钟的事情

网友:
有空我教教你把  呵呵  开玩笑

网友:
好6的分析,维修呀

网友:
让我碰到这种问题,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楼主是USB3.0供电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USB3.0供电问题吗

重启四次亮机刷完USB3.0固件后还是重启四次这个问题是USB3.0芯片3V跟1.2V供电没有。

网友:
治病要治根.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USB3.0供电问题吗

拆了就好了吗

网友:
可以拆了,也可以找个好的换上

网友:
bios导致的吧

网友:
上电又掉电第四次才显,明显是USB3.0的BIOS要重刷了    全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上电4次才显跟usb3.0有关咯?长见识了

网友(2016-06-13):
换排阻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