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2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5-05):
DELL D520 ,不开机 三灯亮后熄灭故障描述:不开机 三灯亮后熄灭 分析结果:测量相关信号PCIRST#, RUNPWROK 后,发现RUNPWROK信号末形成,查5VRUN,3.3VRUN,1.8VRUN均产生,由于此机器此三组电压经三极管线与形成PowerGood 信号,进一步确认,发现由于1.8VRUN PWRGOOD失效引起,三极管Q32坏件,使1.8VRUN PWRGOOD 总是处在低电平状态。 :开机上电正常,,电源指示灯亮起,表明上电正常,并且开机小板上三灯同时亮起后熄灭,表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45+98888888888

网友:
1.8V不导通么?

网友:
内存供电好信号么

网友:
相与信号缺了一个

网友:
这种能查到PG明显不正常的相对好修

网友:
楼主有看图吗,被你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