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ver1.0

楼主(2016-05-05):
华硕M5A78L-M LX3 PLUS ver1.0.自动上电故障修复,然后自己备份下来的BIOS

网友A:
主板刷bios好的 我真没遇到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刷bios好的 我真没遇到几块

不是啦,是主板有自动上电的问题,然后是io旁的电容漏电,故障修好了看华硕主板bios好拆,就做了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