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技g400如何更换鼠标微动?

楼主(2016-05-05):
罗技g400如何更换鼠标微动?

  朋友是个游戏迷,刚刚买了不久的罗技g400鼠标竟然微动坏了,为了一个鼠标微动换一个新鼠标着实有点浪费,拜托我给维修一下。好吧!修好了。下面看看小编是如何给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的吧!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1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方法/步骤:

  首先,先把脚垫移除,卸掉底部的螺丝。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2

  用撬棒撬开卡扣,轻轻分离壳体。注意分离外壳应该“轻和慢”,小心里面的排线链别扯断了!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3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4

  慢慢的拔掉排线,碰到比较难拔的时候,可以借助撬棒将两侧微微撬一下,就可以顺利卸下外壳。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5

  先把滚轮卸下,一般直接拿下来即可。由于长时间使用,鼠标滚轮很脏,顺便清理一下。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6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7

  此次要换的微动,就是左上角的这颗欧姆龙灰点。记得观察一下微动的方向,等会直接按照这个方向装上新微动即可。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8

  注意对应好微动的三个引脚,先得把上面的锡都给吸掉。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9

  原板上的焊锡比较少,由于长时间的使用,会有些氧化发黄,直接用电烙铁比较难熔化,可以先补上一点点锡,这样会比较容易操作。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10

  这里用的是烙铁型的吸锡器,中间是中空的,集成有一个吸锡器,也可以用普通吸锡器配合好烙铁进行操作。直接对准位置怼下去,熔化焊锡,“嘭”一下就能直接吸掉焊锡。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11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12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13

  反复多吸几次,尽量将上面的焊锡吸干净。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14

  切记,装微动的时候,微动上面的按键方向,要和以前的方向一样!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15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16

网友:
  锡焊口诀:“快、准、稳”。千万记得,每个引脚的焊接时间最好不要超过5秒,第一次焊不上,稍微吹吹,然后接着补就好了。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17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18

  锡焊技巧: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19

  换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大部分工作完成,接下来上机测试一下。

  检测方法很简单,原来的罗技g400只是坏了左键,连上电脑后,单击一下右键,再点一下左键,看看新换的鼠标微动是否有反应。如果没反应,只好拆掉再重新焊接一次了,直到更换成功为止。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20

  在把鼠标组装之前,先清理一番再装上去,特别是内径里面的污垢脏东西。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21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22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23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24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25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26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27

  滚轮记得千万卡好位置,记住主板位置和鼠标线位置也要固定好。鼠标线的位置一般均会有凹槽可供固定,都弄好就是上盖子咯,但是一定要小心仔细。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28

  上好外壳,用点力盖好外壳,就可以上螺丝,贴合脚垫了。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29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完成。

罗技g400更换鼠标微动 图30

网友:
罗技的里面俩块板式焊死的   有些品牌式可直接拔下来的    有些里面只有一块板

网友:
不错。这个鼠标新的要多少钱啊

网友:
长见识了  还是头回看见 修这个的

网友:
这鼠标肯定很贵。

网友:
很多时候微动没坏,而是塑料件磨损的比较严重。

网友:
一般都是老手才弄得出来啊

网友:
一般都是塑料件也同时磨损了!!!

网友(2016-08-19):
这图片多,楼主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