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510 不触发 没有3v 5v 没有待机 新手求指教啊

楼主(2016-05-05):
是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量一下公共点

网友:
查工作条件

网友:
大神说清楚啊

网友A:
慢慢查 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公共端有无电压,有的话查待机芯片条件,没有查保护隔离

网友:
对的  量公共点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查 工作条件

哦哦   我慢慢查吧

网友:
好吧  谢谢大神

网友:
先从基本的查一下啊  说的不彻底很难帮到你啊

网友:
公共点有电吗

网友:
看看过没过隔离!查一下3 5V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19v  再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公 共点有没有电压了。

网友:
公共点的电压如果没有就去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你完全没有基础,想做维修,建议迅维学一下,有点基础才好修

网友:
大家给你的思路已经很明确了 公共点有没有电 有点差待机芯片 没电查隔离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