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REV2.1开机掉电重启修复

楼主(2016-05-05):
今天客户拿了台电脑来说掉电重启。我说是主板有问题,报了价电脑留了下。我开机看了一下,第一次开机到进系统就掉电,无限重启。把主板拆出来测量了各大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有。去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了上次,还是一样掉电重启,在论坛找了没多方法都不行,记得之前修了几张H61的主板都是VRMPWRGD这个有问题,找来图纸 VRMPWRGD信号是DQ16和DQ17两个三级管控制。直接把它们拆了。开机能进系统不掉,烤机两小时不再掉电了,打电话叫客户来拿机子。H61的主板这个都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应该修过不少了 宝贵的经验

网友A:
拆掉两个管子后 正常了,楼主没往后面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两个管子后 正常了,楼主没往后面查吗

没有查了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原因啊 小白表示不理解

网友:
是这两个管子内部有轻微击穿导致的吗

网友:
技嘉的主板小问题特别多

网友:
那不是一上电VRMPWRGD就出来了  不管CPU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主板有个通病就是那个dr108

网友:
拆了这个信号就不爱VR_RDY控制,时序没问题吗?

网友:
100k挂了,通病

网友:
难道是漏电了? 最怕修这种时好时坏的

网友B:
楼主不换那两个管子吗?就这样交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换那两个管子吗?就这样交给客户了?

是的。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我一般直接拆接地电阻

网友C:
可能是温度检测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温度检测信号问题

不是温度检测信号问题。控制温度号的三极管我拆过,问题涛声依旧 三极取后U1芯片第一脚一样有电压跳变。U1芯片我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样修VR一DRY的控制信号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