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宏基E1-471G I3 独立显卡GT630

楼主(2016-05-05):
机器可以开机··系统里只能认到集成 BIOS刷了 显卡换新的 还是一个样···哎·悲剧了·电压也有啊··有人遇到这种问题不···求助··
显卡

网友:
请问楼主 你的机器版号是不是11309-2 你的QQ是多少 可以加以下吗 我手上有片主板是灰屏的 想叫你帮我量量主板上的一些阻值可以不

网友:
看错了 我的是V5-471 你的是E1-471 不一样

网友:
这种看看显卡的小供电正常不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 数据 时钟等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