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 二修机 好像捡到了

楼主(2016-05-05):
下午又来了个外地客户的   dell 15-3521 版号是LA-9101P ,1.O    板载的cpu,整机质量一般,南桥是SLJ8E的, 来的时候是有待机,出发003,不动,迅速拆机,看见bios   pch  都被加焊过,二修机,心里就有了障碍,先不管了   刷bios,刷了还是一样  003A, 看来南桥的概率更大啊,原来就加焊过了  我也接着加焊吧,结果是美好的,亮机了, 虽然亮了   我感觉用不住,先点两天在说。
最后奉上pch的bios,EC的我没备份。

LA91010P YUANJI 4M.rar

网友A:
j8e  的南桥还是换了的 稳定

网友B:
估计 用不长啊,现在天气热了, 维修费到位 建议还是 重新直球或者换新桥。 价格不给力 如果是几十百块钱 随便乱加焊就拉倒算卵。。。

网友:
让楼主捡到了,运气还好

网友:
非常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同时分享过程

网友C:
加焊的方法都一样   为啥他就不行

网友:
桥还是换好一点.

网友D:
看到强哥都加分了,我也没忍住

网友:
加焊至少亮机了

网友:
这机器可能是修好用了段时间

网友E:
加焊的话。散热要做好啊

网友F:
总感觉不踏实,换谁都有这种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j8e  的南桥还是换了的 稳定

恩  现在亮了  还没给客户报价呢,最好还是换了   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感觉不踏实,换谁都有这种感觉

是啊    现在生意不好做,多在服务上下工夫,给自己铺好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的话。散热要做好啊

是   现在心里没底,要是能换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强哥都加分了,我也没忍住

谢谢  谢谢 5526哥谢谢强哥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触发003A,就是南桥的问题呢?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 用不长啊,现在天气热了, 维修费到位 建议还是 重新直球或者换新桥。 价格不给力 如果是几十百块钱  ...

现在亮了   给客户报价吧,希望能换,我放心他舒心

网友:
成本小的桥,就是要多来几次……

网友G:
说不一定上家加焊后 客人拿回去用了一段时间才出现的故障,刚好过了上家的保修期 才找到你这里来,

网友H:
有时候修机也是要靠几分运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不一定上家加焊后 客人拿回去用了一段时间才出现的故障,刚好过了上家的保修期 才找到你这里来,

好像就是这样的   pch里的焊膏都好长时间了

网友I:
不换返修麻烦啊,遇到不好说话的顾客,这钱就赚的真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时候修机也是要靠几分运气的

有感觉了   就好了   运气很重要

网友:
捡到了不过看起来因该是不会有后顾之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换返修麻烦啊,遇到不好说话的顾客,这钱就赚的真心累

对的    还是一步一个脚印 ,   胡龙不行

网友:
最重要的是服务稳定,别整两天又给客人桶篓子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虽然亮机了,怕用不长,还是换了稳定

网友:
楼主真是捡着鱼了,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换桥稳定些。

网友:
如果是我的的话直接就换了

网友:
肯定过保修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 好多都是板载的CPU了   和内存 这些后面好像也来也难了   这些板子 好像三板斧 都要一 一的上了

网友:
一般二修机修起来心里是真没底啊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bga,比前面的让人焊接的好?

网友:
这个真好捡

网友:
估计 用不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的方法都一样 为啥他就不行
时间或者温度掌握问题

网友:
牛逼的技术 小白学习了

网友:
南桥加焊用的时间比较长,毕竟不像显卡发热量比较高

网友:
这种桥还是容易坏的

网友:
J8E的桥很容易坏吗?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3421 的机器开机进系统花屏关机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不进系统也花屏关机!

网友:
夏天估计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