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开机卡LOGO画面

楼主(2016-05-05):
一台华硕笔记本开机卡在LOGO画面 用电池放电了就行 ...请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CMOS设置错误 清空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bios里面调乱了

网友:
把BIOS恢复出厂试一下

网友:
在此十分感谢大神们的指点  该机刷BIOS解决故障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多哦

网友:
asus 卡logo一般BIOS居多  尤其是K54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