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维修附带图纸 版号:6050A2493101

楼主(2016-05-05):
好  接到本子 开机待机瞬间没又

然后拆出来测试3v电感45欧姆

测量5v电感180欧姆怀疑3v坏

断开后级还是一个样子啊测量

打开图纸测量供电正常开启没

有反馈也没有好像是按下开关

之后才会有的坏了芯片亮机了

下面是维修拍的照片和图纸

加分不扣分谢谢加分的好人

网友A:
我也有个这个板子独显的  开机灰屏  外接正常  准备换北桥了

网友B:
正需要,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这个板子独显的  开机灰屏  外接正常  准备换北桥了

换吧 换吧 不是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需要,感谢楼主

如果是真心谢我 就加1分

网友:
其实维修很简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嗯,正需要呢,谢谢楼主的好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正需要呢,谢谢楼主的好心。。。

嗯嗯嗯嫩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