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202e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5-05):
主板故障为加电待机0.2无cpu供电。cpu供电芯片部分地方轻微腐蚀。用示波器测量cpu供电电感处无瞬间波形,表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条件末满足。此芯片型号为rt8168b,查此芯片的供电、en比都正常,此芯片vid信号由三个脚位组成:23、24、25。用示波器测量这些脚都有波形,表明数据已经交流。刷bios依旧。维修陷入困境。重新查看各位信号,看到TONSET为上拉19v,用万用表测量此信号电压。在此芯片pdf上,公版应该上这个芯片有两处pwm电路,测量到其中一个脚位为14v,一个为19v。往上推的时候发现因为pr8077这个零欧电阻阻值变大所以导致输入电压过小,更换后电流正常上来了,此板修复。
TONSET 此脚位根据百度翻译为:时间设定引脚上的单相中央处理器。此引脚连接到VIN的一个
在脉宽调制模式下设置纹波大小的电阻。

网友(2022-02-09):
还是示波器好使啊  用不来  难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