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怎样检测好坏

楼主(2016-05-05):
  如图, 这是USB
防静电的电路图,怎样准确检测它的好坏?

网友:
主板上有好几个USB,每个USB,旁边都有一个,对调一下吧,我一般都是对调

网友:
二极管都在内部吧 还是换一个试试

网友A:
元件的内部结构图都有了,那还不好测量好坏吗

网友:
我一般也是对调试下,我测量也不知道怎么测量上次修到过一个笔记本。就是这个坏了。然后5V短路,USB造成的

网友B:
2、5脚短路就是坏的。1、6,3、4开路也是坏的。具体怎么测,2、5脚打阻值,1、6,3、4两边是否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脚短路就是坏的。1、6,3、4开路也是坏的。具体怎么测,2、5脚打阻值,1、6,3、4两边是否有电流。

好方法,回去试下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的内部结构图都有了,那还不好测量好坏吗

这个结构不仅仅是用在这里啊,所以有必要知道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