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光电耦合器好坏

楼主(2016-05-05):
怎么测光电耦合器好坏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常用光耦为四脚,正常1.2脚是一发光二极管,3.4脚接收管,发射与接收相互绝缘 测量方法大致有两种

网友:
常用光耦为四脚,正常1.2脚是一发光二极管,3.4脚接收管,发射与接收相互绝缘 测量方法大致有两种
       (1)用万用表测量;1.2间和普通二极管测量方法一样,3.4脚和三极管CE结一样
       (2)给1.2脚正向加1~2伏电压,3.4脚用万用表微安档测量  ,随1.2脚输入电压大小
          变化而变化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这方法很直接的判断好坏

网友:
得多多尝试

网友:
请问如果是8脚的呢?

网友:
12脚有正负极 34脚没阻值

网友:
一般上是大致测一下1、2。有二极管特征,3、4无穷大。1、3和1、4也无穷大,有些性能变差的要代换才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