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给芯片做标记的呢

楼主(2016-05-05):
有些多脚芯片没有明显的标记 用什么做标记不会被风枪吹掉呢

网友:
美工刀轻轻划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好的 谢谢了 这个好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没有标记一脚还是?我做苹果的BGA都是用铅笔画一圈。

网友:
楼主说的是做BGA吧

网友:
谢谢回复了 主要是害怕安反了 综合一下拆之前先用雕刻刀划个标记 然后拍个照 这样就不会反了 手机做bga的话位置是用铅笔画在屏蔽罩的边框上 这样防止位置有偏差 是这样吗

网友:
用手机拍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没有标记一脚还是?我做苹果的BGA都是用铅笔画一圈。

铅笔画的不会搞掉吗,会不会对不准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铅笔画的不会搞掉吗,会不会对不准位

铅笔的不容易掉,对位的话比没有任何标记的对位肯定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笔的不容易掉,对位的话比没有任何标记的对位肯定好多了

有道理哈, 铅笔是不是画在罩子上,板子上应该看不清吧

网友:
嗯 应该是屏蔽罩上 板子上没法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