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D-i5

楼主(2016-05-05):
这一款神州的问题好奇怪,用个10到20分钟就会断电,2台都没修好过,这问题太负责了,上次南桥也换过BIOS也换过还是一样,这次我就不敢动,我知道这款电脑有点难搞,你们碰到过这问题嘛,开机用一伙就掉电哎,2台都没搞定

网友:
本来这一款机器还有保的,人家客户等不了,我就直接动了主板,还是没好,只能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A:
掉电时风扇转不转 ?会不会是过温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时风扇转不转 ?会不会是过温保护

我测试过温度正常的,风扇叶改过,就是不行咯。

网友B:
换小南桥就好了

网友:
电流正常不?

网友:
掉电时EC 的复位信号正常吗?

网友C:
你这技术不给力呀! 经常发求助帖

网友D:
掉电从启一般电压不正常所致,自动关机一般是温度保护。摸散热管全部看温度均匀么?吹出来是冷风还是热风?

网友E:
我已经换主板了   我那个是用一会就重启

网友F:
机器会报警吗,会有伴随闪灯的情况吗?

网友G:
有没可能是温控检测异常呢

网友H:
查查温控电路,或者直接断开温控看看

网友I:
散热  问题   温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散热  问题   温控芯片

都是正常的,这些问题我都搞过,就是不行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会报警吗,会有伴随闪灯的情况吗?

不会报警,就是用着用着就断电,温度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查温控电路,或者直接断开温控看看

那我也断开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可能是温控检测异常呢

温控,断开了,还是一样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换主板了   我那个是用一会就重启

恩恩恩,我修了几台,也是断电的问题没修好,换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从启一般电压不正常所致,自动关机一般是温度保护。摸散热管全部看温度均匀么?吹出来是冷风还是热风?

那温度,我用鲁大师测试过正常,60多度,不管你怎么用都断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这技术不给力呀! 经常发求助帖

我是求助,看下有没有什么通病咯,想这样断电的问题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小南桥就好了

我上次也是有一台这样的问题,换小南桥,刷BIOS,换CPU,换IC,还是一样,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这款没有大电容

网友K:
我也遇到一台  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遇到一台  没搞定

这一款有点难搞,最后还是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L:
有保的机器,还是让送去保修比较好。换个新板还不用花钱

网友:
可能是温控检测异常

网友:
这么吊咯咯楼住

网友M:
三板斧??这种情况供电滤波不良,温控报错,BIOS程序出错,或者硬件存在不良情况都会导致掉电,不要盲目的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保的机器,还是让送去保修比较好。换个新板还不用花钱

问题是人家等不了,所以说干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M:
三板斧??这种情况供电滤波不良,温控报错,BIOS程序出错,或者硬件存在不良情况都会导致掉电,不要盲目的 ...

它那温度正常啊,BIOS也刷过,我光板接个硬盘我也试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它那温度正常啊,BIOS也刷过,我光板接个硬盘我也试过了啊,

电路的问题了,各种各样的供电都会导致的,你懂修吗?不懂的话那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求助,看下有没有什么通病咯,想这样断电的问题难搞啊

别老想着通病过日子,那有这么多通病

网友:
不定时一会好一会坏真的不好搞。。

网友:
哈哈哈 ,还真的帮不到你

网友:
能开机的机器掉电问题很难解决的,又浪费一些时间查

网友:
看是温控芯片本身问题吧,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引起温控有效了

网友N:
不要动不动就发求助帖,什么机器都修通病的话,那还搞毛,自己多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要动不动就发求助帖,什么机器都修通病的话,那还搞毛,自己多查查。

万一真有通病  人家不也是为了省事啊

网友:
刷一个未上过机的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