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J BIOS 机器底部为A450E

楼主(2016-05-05):
此机器原来的问题是WIN8系统一直在哪里转圈,进PE也是进不去,键盘大小写切换无反应,外接键盘也是没反应,先软后硬的方法,先刷BIOS,刷完正常。板号 SV41J  MB
12279-2
48.4LB05

华硕 A450J I7 独显 板号SV41J .zip

网友(2016-06-22):
老哥有没有出现半小时掉电的情况 我的也是那种问题刷了以后半小时掉电

网友:
我这个型号机器的问题跟你这个是一样一样的,,是不是刷了这个 BIOS就OK了呢??我换了IO ,也是一样,,,

网友:
真的可以了哦,,刷了你这个BIOS就可以进PE,和进系统了,,现在正在装系统,,应该都OK了,,谢谢了!!!

网友:
我这个也是这种情况 下来看看

网友(2016-08-31):
为啥刷完出LOGO后就掉电

网友(2019-12-11):
遇到一台修好了,但是风扇狂转,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