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1加电无显求解

楼主(2016-05-05):
hp 621加电无显    电流1.1几  刷了bios待机电流偏高0.2几但是有电流跳变,但是还是不亮机

网友A:
待机0.2 这个待机偏高  先修待机到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2 这个待机偏高  先修待机到正常

发现异常了,桥烫,手上没桥,定了换个试试

网友:
你先把待机0.2修正常吧

网友:
待机不正常  有电路的地方    测测桥上电容 是通的吗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B:
如果修好了要大家分享下

网友:
换板了,客户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修好了要大家分享下

没有修好,客户急换板了

网友:
只要能挣钱,换好修好都行

网友:
现在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