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502 820-4924-A 不触发。

楼主(2016-05-05):
3.42V  EC 供电  bios  供电  1.05V   都 。开机也会跳变。

触发前的条件都测了。
按下 开机键  也发出 PM_PWRBTN_L  给桥   但是 桥 没有 PM_SLP_S5_L 等信号!

板号是 820 4924 A
4 代的U  桥和 U 一体的。

桥坏的可能性大吗?

BIOS刷过。  维修过程中。只接了电源小板。 其它板线电池都没有接。。 待机0.02几。

网友:
这个CPU不好换呀。 会变形, 不知谁有什么高招

网友:
这种CPU不好换  如果确定他的问题 换主板吧

网友:
直是太强大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有思路呀,我的也点不亮了,也不充电了,没时间也没有去检测EC!

网友:
测下桥的复位正常没,供电正常没,正常直接换桥吧

网友:
南桥没有RCT复位也是不触发,有修过类似问题,是南桥没复拉

网友:
要插电池的不然不触发,就是0.02,电池电源同时接,是自动触发,开机后屏幕无背光,等个一分钟左右直接出现苹果logo

网友:
EC读BIOS是否正常?桥与EC的晶振 32.768KHZ有没有?LID-IN#信号有没有?

网友:
楼主  查下南桥的 条件   供电  rtcrst  srtcrst   看晶振波形

网友:
还主板算了 取cpu  风险太大了

网友:
PM_SLP_SUS_L 正常吗

网友:
苹果换大型芯片对机子要求好高

网友:
建议换板吧

网友:
rsmrst正常吗

网友(2016-06-05):
楼主IO的复位 和南桥的RET复位 都正常吗?

网友:
不触发不能盲目判断桥是的问题,查桥的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