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看这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6-05-05):
图是借的,求帮忙看看图中PU3这是什么芯片,什么型号的,找了好几个主板都没有这个,主板型号是M2N68 PLUS,芯片有5V供电,4,5脚有3.3v电压,2脚和8脚无1.8V电压。

网友:
你这么求助,那谁会知道呀,你还有用原图来问吧

网友:
好像是个检测芯片,具体什么用不知道,检测电压信号的好像,我也是新手,只供参考

网友A:
UP6262 。。你看下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那个通病的内存槽边上的8脚芯片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那个通病的内存槽边上的8脚芯片把

是的呀,知道型号就好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P6262 。。你看下

是经验判断还是怎么说  这就知道型号了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经验判断还是怎么说  这就知道型号了

ASUS的主板以前修理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主板以前修理得太多了。。。。

厉害 咱还得继续积累经验

网友:
3楼咱跟我一个头像,

芯片左上角P_SW_6262VCC已经很清楚了,这就是6262芯片,UPI的基准电压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