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GTX650显卡不亮机的小修

楼主(2016-05-05):
同行丢来一张显卡,型号是影驰GTX650虎将1G,说是以前收来的,点亮后搜藏。最近拿出来给人装机的时候发现点不亮。问我能不能搞。我说行。

拆掉散热,芯片没有BGA加焊的痕迹,看诊断卡走码,无冗余拖沓。卡的PCB板上有各大供电测试点,方便我们维修测试。各个供电如下:

5V:5.10V,正常
GPU_V:0.95V,正常
DDR_V:1.53V,正常
PCI_V:0.08V,不正常

看的出来,PCI_V供电不正常。可能大家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毕竟显卡图纸很少,尤其是新的显卡。这个供电,我理解为Intel主板上的PLL锁相环供电,大概是1.0V-1.1V的样子,不能少,否则显卡核心不能正常工作,自然就无输出画面。

该显卡的PCI_V供电由UP0104S这个电压转换芯片来提供。找不到UP0104S的定义。找来一份UP0104P的定义图,虽然这两个芯片是无法代换,但大致EN开启,供电输入,供电输出还是一样的。具体看图纸(借用V星MS-7680主板,3VSB供电输出部分)

实际检测发现,除了3脚供电输入有1.53V之外,其他引脚都是0V低电平。不过我们也明白,这个供电是把显存供电来作为转换。因此这个显卡的上电时序是:5V——GPU核心供电——显存供电——PLL锁相环供电。

找2脚EN开启供电出处,跑线到背面,发现情况这样:

原来是有个分压电阻遭受物理损坏。看标识,应该是个222电阻,和上面的162电阻做成分压出的EN信号。上电后检测,发现222电阻一段是12V供电,另一端是0.08V。经过分压计算,理论上应该出5V左右的EN开启。而主板图纸上UP0104P的EN开启供电正好也是5V左右。因此确定去找一个2.2K的电阻来。

华硕料板上找到补齐之后,补锡焊接好。上电测试,显示器完美点亮出LOGO。

这时测量这个PCI_V引脚,是1.07V的供电,说明正常。

做个系统跑鲁大师,发现完美过关。到此显卡正式修复。

一点小经验分享,没什么特别的技术难度。各位看官要是感觉还不错,请赏点分给在下,感激不尽!

 会员1323842300鑫豆2024-10-1 14:11
 会员206012元2022-10-4 09:46
 会员11154342元2022-9-27 08:43

网友A:
楼主其实早就秒了 为了发帖 特意编辑了一下   给个大大的赞

网友:
这个PCI-V的测试点在那呀,我都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其实早就秒了 为了发帖 特意编辑了一下   给个大大的赞

哈哈,还是版主了解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是版主了解我

哈哈,必须滴

网友:
这卡好人性化,测量点都有

网友C:
楼主问下哦   PHASE和COMP究竟是什么定义啊

网友C:
顺便问下SRTCRST和RTCRST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SRTCRST和RTCRST有什么区别吗?

RSMRST复位南桥ACPI部分这个信号请问一般在那里可以测量呢

H5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SMRST复位南桥ACPI部分这个信号请问一般在那里可以测量呢

RSMRST 在EC 脚位上找。小伙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SMRST 在EC 脚位上找。小伙子

唉 我忘了 如果要保险点得跑线到南桥确认  谢谢啊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 我忘了 如果要保险点得跑线到南桥确认  谢谢啊

太难跑了,直接 找EC 的脚位, 这个脚是 EC发给 PCH 桥的。。。 焊桥太麻烦了,一般找EC 测试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显卡的电源芯片图纸或者知道电源芯片的EN开启信号是哪一脚。手上有一块全部没有供电的。

网友:
5V:5.1v一个是VGA 一个是DVI的?  还有 PCI_V就是你说锁相环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SRTCRST和RTCRST有什么区别吗?

可以说有区别吧。它们都是RTCVCC通过一个电阻后信号就成RTCRST和SRTCRST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说有区别吧。它们都是RTCVCC通过一个电阻后信号就成RTCRST和SRTCRST

噢 谢谢版主哈 搜了一下没搜到什么 版主能说一下这个信号是给谁的吗 维修不是事儿上没说过这个

网友:
楼主修显卡还是挺有经验的.我一般拿来先看有没有掉件 烧糊. 特别是金手指耦合电容.然后测量 电感.

网友:
哥,显卡维修的关键测试点都有哪些

网友:
你们都是从火星来的吧

网友:
这个电压估计和本上的pll供电一样的内部核心供电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锁相环是啥意思

网友:
我也想修显卡,可是技术不行

网友:
楼主显卡都修的这么好,顶

网友:
高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厉害啊!显卡的时序都知道,基本上要是供电的问题岂不是张张都是秒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的很

网友:
讲的好详细 看的很明白

网友:
我有块5750,开机就报警,供电部分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下哦 PHASE和COMP究竟是什么定义啊
相位脚和反馈补偿

网友:
显卡只要不断线 供电修一下还可以

网友:
帮你顶顶 还是没有时间看
我感觉 好贴 要抽出足够的时间来品尝
时间太仓促 会搅坏一篇好贴
大师傅
啥时候也教我下显卡
轩辕思天
你还要我教么?
详情

网友:
看标识就知道电阻,大师级了呀

网友:
看这个显卡不是真英改是在网上买的吧

网友F:
轩辕大大你好,ec是什么意思
轩辕思天
EC?你在哪里看到的?
详情

网友:
学到东西了~~~下次遇到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轩辕大大你好,ec是什么意思

EC?你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
这张卡是同行在放置时不注意碰坏的,上机不亮就没辙了,还是楼主牛啊,理论知识扎实才能不费劲的修好,有时故障就像一层纸,说出来大伙都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EC?你在哪里看到的?

查了下,好像是在笔记本上的多。io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查了下,好像是在笔记本上的多。io

我就说,这显卡上面那有EC,EC在笔记本上面,其实就是台式机的IO芯片,但一般比IO芯片多些信号功能,毕竟台机和笔记本在信号上面有些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说,这显卡上面那有EC,EC在笔记本上面,其实就是台式机的IO芯片,但一般比IO芯片多些信号功能,毕竟 ...

哈哈哈哈,谢谢大大。苍蝇群里的我哦

网友:
显卡维修的关键测试点都有哪些,我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是版主了解我

你修东西好厉害啊

网友:
看到显卡都没想修的欲望

网友:
很好的经验,我一般只会测一下核心和显存供电,怪不得有时供电都有就是不显,原来还有一个PLL供电。

网友:
2.2K电阻坏了,不能分压,不能开启,所以不亮

网友:
楼主历害,值得学习

网友:
关键测试点都有哪些

网友:
这卡上路子,标示清楚 方便维修

网友:
昨天刚上课显卡维修课 这帖很及时 学习 还有就是楼主好棒

网友:
这种显卡主芯片坏的多吧?

网友:
不错,显卡这方面资料太少,电路修的少

网友:
楼主够仔细观察了 有了收获呀

网友:
我有两张显卡,跑码都跑过了,就是没显示,我擦,不晓得怎么下手了

网友:
不错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
正在学习维修显卡 多看看 能学到更多经验

网友:
学习了,看来我也要看看相关维修显卡的资料了。万一被我给捡漏了呢,哈哈

网友:
显卡修复率还真不高

网友:
显卡几乎没修过,测试点和关键电压,一无所知。

网友:
为什么评分这么低,我的GTX550TI都有2万多!

网友:
写的很好,很详细,收藏受用,已加分。

网友:
写的很好,详细,收藏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 !显卡电路都能修 我还没修过

网友:
不错|!能够分析其中的上电时序

网友:
显卡很容易就掉件的。

网友:
真心不知道PLL的具体意思,反正测电压吧,电压不正常就修,基本也能锁定故障

网友:
楼主为了我们这些小白能看明白大费苦心,版主更是厉害一语道破,好帖学习了。

网友:
你修之前就该看看 有没掉件或者有破损的零件 位置也很明显啊

网友:
显卡图纸都 能搞到,厉害

网友:
挺厉害的,不得不佩服

网友:
显卡都能这么透彻 好

网友:
楼主技术技术的确不错

网友:
楼主主板修得好。显卡都是小菜一碟,什么时候都分享下修笔记本的呢?楼主的贴子很有营养。谢谢

网友:
显卡供电挺好修,知道里面的电路走向就很好修的。,没有图纸也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有显卡的图纸吗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