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楼主(2016-05-05):
联想Y460显卡驱不上怎么办你妹

网友:
Y460显卡坏了一般需要换

网友:
先看显卡外围供电都正常没

网友:
排除软件

查下显卡、显存 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独显是通病,直接去供电就行了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 然后查显卡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