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10暗屏 ,开机瞬间亮一下接着就暗屏, 有时候也能点几分钟

楼主(2016-05-05):
联想Z410暗屏  ,开机瞬间亮一下接着就暗屏,  有时候也能点几分钟  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机没过保吧?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没过保吧?先软件后硬件

保多久的

网友:
EC 问题吧,带程序的, 暗屏的时候看看供电正常不,换下屏试试

网友A:
保多久,上官网输入编码查询
进BIOS会暗屏吗?进PE会暗屏吗?

网友:
差供电啊,开启  跟 PW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多久,上官网输入编码查询
进BIOS会暗屏吗?进PE会暗屏吗?

会暗屏  机器是14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暗屏  机器是14年的

拆屏,在屏上测背光的供电、开启、亮度信号缺什么?

网友:
暗屏相关比较好查 排除屏的问题  暗屏的时候查背光开启条件 EN PWM VIN等

网友:
暗屏还是好修的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装个软件试一下

装什么软件啊

网友:
修屏供电呗

网友:
那你要看背光信号有没有掉下去啊

网友:
或者说你得换一下上半套,排除外面的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