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技嘉P41主板时钟电压亮机后消失

楼主(2016-05-05):
(图片)

网友:
技嘉GA-P41-ES3G    第一次启动可以亮机,但是亮机后时钟电压1.6V消失,可以 正常使用,系统里 可以关机,短接开关针关不 了,系统关机以后,再次开机只能重新插拔电源插头,才可以开机之后重复以上现象,换过时钟芯片想象没 改变。求助

网友:
洗干净,把2个小电容和1个小电阻还有晶振也换了基本上就好。还是不行的话2个电容不要。

网友A:
晶振换过 一样

网友A:
只要亮机,时钟电压1。6V就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换过 一样

可以换个谐振电容试下,我前几天修的就是。放电可以开。后面是谐振电容和晶振换了

网友:
受用了,多谢楼主

网友:
没分了,顶一下!

网友:
没有的时候查下时钟供电,开启正常吗, 如果死机的时候有开启,那只能换时钟了

网友:
开机之后一切正常,可以 上网所有接口正常,只是不能 开关针关机,只能系统关机,关掉以后重新开机必须重新插拔一 次电源插头才 能开机,时钟芯片,晶振,谐振电容都换 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亮机,时钟电压1。6V就消失

1.6V本来要消失啊,你可以去检查一个技嘉的好板子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