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东芝R500/R600的解密方法

楼主(2016-05-05):
手头上有6台东芝R500/R600的笔记本,都是有密码的,开机就显示PASSWORD=,无法进BIOS,输入三次错误密码就自动关机了。刷BIOS也刷不掉密码,这个笔记本也没有打印机串口,在网上说可以用东芝解密狗来解,但是这个笔记本不支持。跪求高手给出解决方法

网友:
没有搞过,大神们来看看。

网友A:
手边没这本本,不好说:)先找到密码存放的位置吧。

网友B:
这个 以前我搞过,老款的东芝,妈,的,直接换EC 才好。。。不晓得 你这个咋搞,你有EC的话 重新换一个。看下有主板上面没有什么 密码芯片。。 没密码芯片  搞EC哦。。。

网友C:
看上去挺老的,刷BIOS试试

网友:
换ec试试 没遇到过

网友D:
是不是有独立的密码管理芯片

网友:
估计有单独的加密芯片

网友E:
到处都找不到这个机型的图纸,主板上也没有板号,主板只有巴掌那么大,也没有丝印的,都不知道哪个会是密码芯片。R600笔记本EC旁边有个八脚的芯片,1、2、3、4、7脚都是接地,其它的三个脚不知道定义,型号图片上有,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密码芯片

网友F:
东芝的这种真是无语

网友:
怎么神奇的机子,真没遇到过,楼主是收的二手吗

网友:
换密码芯片

网友E:
密码芯片是EC旁边的八脚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边没这本本,不好说:)先找到密码存放的位置吧。

没有这本的图纸啊,都不知道哪个是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以前我搞过,老款的东芝,妈,的,直接换EC 才好。。。不晓得 你这个咋搞,你有EC的话 重新换一个。看 ...

密码芯片是不是在EC的旁边,跟 EC是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挺老的,刷BIOS试试

已经刷过BIOS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独立的密码管理芯片

不知道哪个是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东芝的这种真是无语

您也遇到过这种笔记本吗,也没有解开吗

网友G:
南桥旁边看下有码片没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到处都找不到这个机型的图纸,主板上也没有板号,主板只有巴掌那么大,也没有丝印的,都不知道哪个会是密码 ...

M24C08-WDW6TP  408WP 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2.5-5.5V 8K (1Kx8)

网友:
修理机7年也没遇到过阿

网友I:
有没有背面的照片?之前换过这种版型!南桥是不是HBM?要EC跟码片一起换的,要配对的,单换其中一个是不行的!非常麻烦又难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到处都找不到这个机型的图纸,主板上也没有板号,主板只有巴掌那么大,也没有丝印的,都不知道哪个会是密码 ...

这个的确是码片,M24C08,EEPROMs - 串行,8K (1K x 8),2.5 V ~ 5.5 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到处都找不到这个机型的图纸,主板上也没有板号,主板只有巴掌那么大,也没有丝印的,都不知道哪个会是密码 ...

7脚接地好像是写保护吧?查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背面的照片?之前换过这种版型!南桥是不是HBM?要EC跟码片一起换的,要配对的,单换其中一个是不行的 ...

这个是单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接地好像是写保护吧?查一下数据手册。

在哪里能查到数据手册,我在IC37上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M24C08-WDW6TP  408WP 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2.5-5.5V 8K (1Kx8)

这个芯片可以用编程器刷入没有密码的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旁边看下有码片没

这个是单桥的,在桥旁边也没有看到疑似密码芯片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确是码片,M24C08,EEPROMs - 串行,8K (1K x 8),2.5 V ~ 5.5 V。

那要如何才能解密呢,是不是换掉这个码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要如何才能解密呢,是不是换掉这个码片就可以了

单换不行 串行I2C总线EEPROM哦

网友J:
放电和换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放电和换bios试试。

这些最基本的肯定试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要如何才能解密呢,是不是换掉这个码片就可以了

具体还要看EC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放电和换bios试试。

这些最基本的肯定试过啦,没有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那要如何才能解密呢,是不是换掉这个码片就可以了

拆出来。。备份。。。清零。回写或者不安装试试。。。

网友L:
如果你在主板上能找到带3个*的两焊点就能解除。

网友M:
这老本可以这样,当出提示 "assword=__"时,按顺序按下(不是同时按)"Ctrl" --> "Tab" --> "Ctrl" --> "Enter",
后,屏幕会出现"C Serial No.= XXXXXXXXXChallenge Code= XXXXX XXXXX XXXXX XXXXX XXXXXResponse Code="(切记此时这台机器不可以关机,直到输入响应号为止,切记切记!!),拍张照片过来我试一试,不能保证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放电和换bios试试。

这种最基本的肯定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N:
你的是这块板子吗? 我这是Toshiba portege r500的。如果是的话估计就很难, 因为它有一块M306KAFCLRP, 是一块Single-chip 16-bit CMOS Microcomputer(单芯片微电脑?),有128K 的ROM。还有一块TMP86FS49AUG, Micro-controller, 也是有16K的ROM。 在提示密码的时候按Ctrl, Tab, Ctrl, Enter,会出PC Serial No.= XXXXXXXXX
Challenge Code= XXXXX XXXXX XXXXX XXXXX XXXXX, 你要输入Response Code。

ics

网友O:
找到密码芯片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找到密码芯片就好办了。

408WP是不是密码芯片,我把它拆掉也没有用,是不是密码在EC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还要看EC和南桥

我今天把那个码片取掉也能开机,但还是要求输入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拆出来。。备份。。。清零。回写或者不安装试试。。。

我把那个码片取下来也能开机,但还是要求输入密码,密码错误就自己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你在主板上能找到带3个*的两焊点就能解除。

是两个焊点边上有三个*号的的焊点吗?这个主板上面我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的是这块板子吗? 我这是Toshiba portege r500的。如果是的话估计就很难, 因为它有一块M306KAFCLRP, 是 ...

对,东芝R500的就是这个板子,输入的Response Code是什么

网友:
应该哟单独的密码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M:
这老本可以这样,当出提示 "Password=__"时,按顺序按下(不是同时按)"Ctrl" --> "Tab" --> "Ctrl" --> "E ...

上面显示的是这个,但是不知道输入什么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的是这块板子吗? 我这是Toshiba portege r500的。如果是的话估计就很难, 因为它有一块M306KAFCLRP, 是 ...

Response Code是从Challenge Code算出来的, 每次开机的Challenge Code都不一样。你试一下38楼, 他可能帮你算。

网友:
扔了吧 没有搞头

网友N:
引用 网友E:
上面显示的是这个,但是不知道输入什么

你不能关机啦, 再开机的话,challenge code 会改变, 算出来的response code就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面显示的是这个,但是不知道输入什么

关机重启后第二行的代码又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N:
你不能关机啦, 再开机的话,challenge code 会改变, 算出来的response code就不能用。

好,我听你的,我在发一个过来,你帮我算算可以吗

ics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好,我听你的,我在发一个过来,你帮我算算可以吗

可以但不能保证一定能行。你也可以问问#38.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但不能保证一定能行。你也可以问问#38.

没问题,试试吧,现在是这个码了,这次肯定不关机了

网友P:
把那个码片拆了不装行不行
或者换个EC  有些EC 自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把那个码片拆了不装行不行
或者换个EC  有些EC 自带程序的

码片拆了也要求输入密码

网友:
那就换个EC  这个EC 可能带程序的

网友Q:
有的要放电 有的需要发邮件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的要放电 有的需要发邮件

放电无效,发什么邮件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老本可以这样,当出提示 "Password=__"时,按顺序按下(不是同时按)"Ctrl" --> "Tab" --> "Ctrl" --> "E ...

大神,是这个码,你能帮我算算吗

网友R:
刷码片应该就行了,不过要有码片资料,没有的话只能读出原资料再看看能不能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刷码片应该就行了,不过要有码片资料,没有的话只能读出原资料再看看能不能破解了。

我取下码片在开机,也提示要求输入密码,密码不对时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行 就肯定是又密码芯片  自己读出来 淘宝上找人清空一下就OK了

网友S:
其实维修很简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T:
我·也遇到过东芝这种  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也遇到过东芝这种  最后放弃了

我也想放弃,但是手头上有6台这种东芝的,有点儿不甘心

网友:
引用 网友S:
其实维修很简单,谢谢楼主分享

怎么个简单法,难道大师你有什么高招

网友U:
尝试联系800客服.然后把Challenge Code码报给他试试吧

网友:
EC芯片写了程序的,换个新的EC就开不了机,密码保存在EC里面。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U:
尝试联系800客服.然后把Challenge Code码报给他试试吧

给东芝客服应该有条件的吧,比如购机发票这些

网友:
直接换EC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密码芯片是EC旁边的八脚芯片吗

这种密码芯片换掉还是不行

网友V:
我想问问你解开了没有???????
你可以输入1176787试试

网友W:
这款机子 老机子 收不起价 而且也麻烦!

网友:
上面密码不行  可以试下4970683

网友G:
好像是个八条腿的片子,24C02

网友E:
引用 网友V:
我想问问你解开了没有???????
你可以输入1176787试试

谢谢你啊,我早就关机了,不过我想问问你是用什么软件来算的,我想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款机子 老机子 收不起价 而且也麻烦!

没办法啊,现在已经到手了,不过收的也不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个八条腿的片子,24C02

这主板上面没有看到这个芯片,不过在EC的旁边有一个408WP的八脚芯片为储存芯片,我把它取下了,照样能开机,但还是要求要输入密码,有点无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啊,我早就关机了,不过我想问问你是用什么软件来算的,我想学学

因为我这里有6台这样的有密码的机子,如果能解开,可以小赚一笔

网友V:
引用 网友E:
因为我这里有6台这样的有密码的机子,如果能解开,可以小赚一笔

如果我给你的密码你测试ok,我才能告诉你,我现在不是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V:
如果我给你的密码你测试ok,我才能告诉你,我现在不是很确定

我的电话15291586107

网友X:
6台都加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有主板图片吗

网友Y:
在键盘下的显示面板排线的旁边有个标记BATT的插线,拔下来 用表测下极性的电压,用电池组一个2.5倍的直流电源,反向插入30秒,拿了开机,会报错,直接忽略进cmos,清掉密码搞定。

网友Z:
这机器没碰到过!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AA:
把密码芯片拆掉试一试,说不定就可以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Y:
在键盘下的显示面板排线的旁边有个标记BATT的插线,拔下来 用表测下极性的电压,用电池组一个2.5倍的直流电 ...

没有看懂,没有看到标记为BATT的插线,不过在键盘接口的旁边有一个CMOS电池插线,大师你是不是指的这个。如果是指的这个,“用表测下极性的电压,用电池组一个2.5倍的直流电源,反向插入30秒”又是什么意思?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机器没碰到过!楼主解决了没

还没有的,这机器是个不小的挑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把密码芯片拆掉试一试,说不定就可以了呢。

没有用,我把EC旁边的码片折了,能正常的开机。但还是要求输入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X:
6台都加密,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收的一批相同机型的笔记本,都是有密码的

网友:
这本子真是神了   只听说过thinkpad刷EC或者有单独的密码芯片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也没解开

网友:
这种机器的密码好像在IO芯片里,要更换的,以前解过东芝的但型号和你的不一样,你试试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E:
没有看懂,没有看到标记为BATT的插线,不过在键盘接口的旁边有一个CMOS电池插线,大师你是不是指的这个。 ...

就是cmos电池接口,用的剑走偏锋的办法,短时间内反向接入2.5倍的电源(参照cmos标准短时间内不会损坏),打乱cmos里晶体管状态,再开机就会报错,这时候就能进入cmos把密码清除了

网友AB:
密码应该在 EC IO 里面 不在 BIOS里面的

网友AC:
太牛逼了,bios密码尽然刷不掉,密码芯片摘了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Y:
就是cmos电池接口,用的剑走偏锋的办法,短时间内反向接入2.5倍的电源(参照cmos标准短时间内不会损坏) ...

那也就是说,原来CMOS电池是3V的话,我就用一个7.5V的电压反向接入CMOS电池的插线端,是吗?时间一般控制在多久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密码应该在 EC IO 里面 不在 BIOS里面的

对,应该是在EC里面,但不知是不是要和码片一起换才行

网友Y:
引用 网友E:
那也就是说,原来CMOS电池是3V的话,我就用一个7.5V的电压反向接入CMOS电池的插线端,是吗?时间一般控制 ...

是的,电池3v,反接7.5v 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 我的经验是25-35秒之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Y:
是的,电池3v,反接7.5v 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 我的经验是25-35秒之间

好,按照你的方法我试下看看。这样反接时,应该不用给主板通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太牛逼了,bios密码尽然刷不掉,密码芯片摘了看看

摘了没用,密码应该是在EC里,是和码片配对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E:
好,按照你的方法我试下看看。这样反接时,应该不用给主板通电吧

当然断电状态下弄。。。。。。。。

网友E:
引用 网友Y:
当然断电状态下弄。。。。。。。。

这板太顽固,按照您的方法,我前前后后试了好几次都不行,看来还真有点麻烦

网友:
多试试嘛   坑顶有一个 专门的 芯片

网友Y:
引用 网友E:
这板太顽固,按照您的方法,我前前后后试了好几次都不行,看来还真有点麻烦

你该不会弄完又把电池装上了吧,弄完直接插电开机,这种办法不行 只能找替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你该不会弄完又把电池装上了吧,弄完直接插电开机,这种办法不行 只能找替换芯片了

没有插电池,是直接开机的,没有任何改变,跟原来一样的

网友:
有可能有单独的密码芯片

网友:
这个太BT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Y:
你该不会弄完又把电池装上了吧,弄完直接插电开机,这种办法不行 只能找替换芯片了

我查了下资料,除了拆芯片,我说的办法,再就是伪造解密盘,但是要软盘。。。。。。。节哀。。

网友AB:
楼主密码解掉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密码解掉了没有

还没有啊,暂时没有什么比较捷径的方法,估计要更换EC和码片才能解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Y:
我查了下资料,除了拆芯片,我说的办法,再就是伪造解密盘,但是要软盘。。。。。。。节哀。。

那看来就只有换EC和码片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看来就只有换EC和码片才行了

估计bios还要刷一遍

网友:
电压不会过高吗

网友AD:
有图纸就好搞。

网友:
先找到密码存放的位置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够高大上的,估计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有图纸就好搞。

就是没有图纸啊,到处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