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rev4.1外显内不显,测量了一些数据,求各位帮忙分柝下,感激不尽

楼主(2016-05-05):
华硕k42jr  rev4.1外显内不显,测量了一些数据,求各位帮忙分柝下,感激不尽!38/37/36脚+3vs_lcd电压0v;29脚bl_en_con电压0v,31脚lcd_bl_pwm_con电压1.1v,查相关线路如图:+3vs_lcd经过r4508,r4508另一端接两个肖特基二极管d4504,d4504两个负向极分别是susb_ec跟lid_sw,这两脚有3.3v,另一个二极管两个负向极分别是lcd_backen跟lcd_backoff#,它们电压为0,r4508另一端也接r4507,r4507另一端接bl_en_con;+3vs_lcd也经过l4502现在问题主要就l_vdden为低电平0v,所以不能产生+3vs_lcd,也就不能产生屏开启bl_en.这个图纸不是4.1,4.1只有点位图,查l_vdden线路实际4.1线不去u7106而是去q4511第二脚跟rn9239第一脚 所以不知l_cdden怎生产的,以上元件阻值都正常,后来用稳压电源加个2.3v给l_cdden,这样就生产+3vsb_lcd电压3.3v了,但是r4508另一端0.35v,r4508参考2.0图纸阻值1千欧,换了个1千欧电阻也是0.35v,索性换20欧电阻,开启有了3.3v,但是关不了机,不知是不是开启电压不对还那两个二极出问题.求教求教,真不知l_vdden是由哪个元件产生,查电路图与它相连就是q4511跟rn9239,望各位指点下

网友:
怎只有一张图?补发

网友:
今日只能上传那么多,不知怎解

网友:
这是屏线接口边上104的排阻吗?换了就好

网友:
华硕的排阻坏得多

网友:
是的,104排阻八个脚分别为1为l_vdden;2脚gnd;3脚+3vs;4脚lvds_+3v_chrg_game;5脚+12vs;6脚lvds_+3vs_gate;7脚gnd;8脚bl_en   测它们电压1脚0v/3脚3.3v/4脚3.3v/5脚12v这些都正常,实际上3脚要为0v的       6脚0v/8脚0v        8脚0v 是由于没产生+3vs_lcd所以没电压,  6脚0v 是由于l_vdden没生产导致q4505n沟管g极lvds_+3v_chrg_game高电平拉低了d极lvds_3vs_gate电压.后来用稳压电源加2.3v到l_vdden上,产生了+3vs_lcd了,那个排阻应该没问题吧,我就不知l_vdden电压怎产生,,查点位图只去到q4511跟那个排阻,还到显卡那边电路一个电阻,但电阻另一端接地,而又没装那个电阻.那些元件阻值都正常

网友:
很多谢大家回复,不管那个排阻好还是,明天换个,碰下彩

网友:
分析的这么透彻,还不如多排除几个更效率

网友:
引起沒+3vs_lcd跟bl_en是由于沒l_vdden电压,外加一个2.3v电压给l_vdden就有+3vs_lcd3.3v电压了,查点位沒有相关元件产生l_vdden,不知它怎产生的,大概不会点位图有问题吧?谁有这帮我睇下怎产生l_vdden电压,或者我发点位图给你

网友:
显卡发过来的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帮忙!我想问下如果我从+3vs那拉个电压给l_vdden,会不会亮机呢?我试过从+3vs拉电压给+3vs_lcd屏亮一下就灭了,再测bl_en0.35v,后来用稳压电源外加1.8v到bl_en,开机白屏,而不能关机;外加1.3v,屏不能亮,但能关        请问下是显卡坏了,还是虚焊多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帮忙!我想问下如果我从+3vs那拉个电压给l_vdden,会不会亮机呢?我试过从+3vs拉电压给+3vs_lcd屏 ...

X42J用这板吧?蓝板。通病多多,其中这电阻也是通病一个。显卡也是。
先换了电阻再说吧,加电压不如将Q4511的1/6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X42J用这板吧?蓝板。通病多多,其中这电阻也是通病一个。显卡也是。
先换了电阻再说吧,加电压不如将Q4 ...

好的,多谢分析与提醒!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楼主怎么好的 到时候说下啊

网友:
我都想修好,计仔也用尽了,明天按广州迅芯科技大佬思搞搞,除了换显卡,还有其它办法吗?各位师傅支招下

网友:
楼主也还在修机器啊,, 我也还在干,,,,  你修好了 分享一下你怎么修好的。

网友:
看你写的那么多   给你建议换显卡

网友:
可能真的是显卡,按照广州芯迅科短接那个管子,产生+3vs_lcd,前面电压正常了,bl_en电压为0.33v r4508一端3.3v另一端0.33v,阻值也是1千欧,r4507两端电压0.33v,电阻也是1千欧,但它两端电压一样,而r4508电阻一千欧,两端电压相差很大,弄不明        lvds数据测了下lvds_edid_data/clk都是3.03v,lcd_bl_pwm_con2.2v,lvds_l0n0v,lvds_l0p0v,这两个信号由显卡发出 22/23/图上那些信号都是显卡发出的,电压0v,    +5vs正常  , ac_inv正常19v,哪位师傅可以帮我分柝下要亮屏bl_en电压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X42J用这板吧?蓝板。通病多多,其中这电阻也是通病一个。显卡也是。
先换了电阻再说吧,加电压不如将Q4 ...

你好!那个电阻1千欧导致bl_en电压为0.33v,但阻值符合电路的,后来把那个电阻换成100欧,bl_en电压变成1.05v,但屏还不能亮,丶请问下bl_en是多少才能亮,外接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