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 暗屏维修,一波三折哦

楼主(2016-05-05):
联想SL410 暗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换屏测试,排除了屏的问题,换屏线也是暗屏,看到是亮屏的条件不满足,测VIN 19 LCD VCC3.3 屏供电3.34V,都正常啊,突然想到这个机器的显卡好坏了,换之,果不其然啊,哈哈
暗屏
显卡

网友:
背光没开启?

网友:
暗屏应该不维修吧

网友:
这显卡是爱坏

网友:
直接换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同时分享过程

网友:
今天遇到个是19v没有的

网友:
这机子显卡容易怀

网友:
暗屏换显卡貌似成本太高,可以改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显卡问题么

网友:
这显卡偏偏就坏在不出背光开启这了?

网友:
给力 今天 修了一个 暗屏的 灯管坏的

网友:
原因倒是找到了,建议改下电路还是可行的,节省时间又不浪费成本

网友:
若是纯碎的暗屏 也许不换显卡也能解决暗屏 下次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