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供电正常电源芯片没有12V电压

楼主(2016-05-05):
12V供电正常,两个电阻阻止正常,4脚DVD无电压。这是为什么啊?本人换过主电源、换过这两电阻并测试阻止都正常,吹下次级电源依旧得不到12V供电。

网友:
这个是分压吧。正常肯定不是12V,大概算了下1V左右

网友:
你测试的4脚 一点电压也没吗

网友:
电阻换过  芯片换过  阻值正常   就是没任何电压   你逗大家勒

网友:
断开第四脚看下电阻有无电压。

网友:
这块主板修好了,原来这个电压是要启动正常才会有。主板修好后我想测一下正常的电压为多少但是始终测不了,表笔一碰主板就掉电。主电源芯片 副电压芯片都坏了,BIOS芯片哈气击穿,这块板子坏了很多地方。最晚修到11点多

网友:
好有毅力啊  楼主

网友:
有问有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