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M14x-R2_8381P不开机简单维修[BIOS,高清扫描图]

楼主(2016-05-05):
板号:QBLBOLA-8381P

故障现象:朋友拿说不开机,点开机键没反应。接上稳压电源,待机电话从3毫安跳到8毫安然后又掉到3毫安。
查待机条件:VCCRTC=>3.0正常,RCTRST#=>2.9正常,SRTCRST#=>2.9正常

32.768K=>0.3/0.5[32.16Khz],用万用表测量的,不是太准,够用了:)

INTVRMEN是+RCTVCC通过RH31_330K电阻上拉,电阻没找到。
         DSWVRMEN没用
         VCCDSW3_3这个信号是通过+3V_PCH上拉产生,测量1点伏,不正常。

         查+3V_PCH来源,是由+3VALW转换过来的,受控于B+_BIAS,测B+_BIAS有17.8V,没找到SL4800BDY这个场馆,料板上拆了一个6690AS代换后+3V_PCH电压出来。

短接SW6电流直接上到1.3A亮机。

高清扫描图下载地址:

链接:http://pan.baidu.com/s/1ccAZQA密码:ovko

网友:
楼上思路很清晰,技术精湛

网友:
胜利表表好强大   可以测频率

网友:
思路清晰,帖子也写的很详细

网友:
vccdsw电压一般机子都很少采用貌似,没怎么修到过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频率。小心哪一天被坑了

网友:
我的VC890貌似没有频率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频率。小心哪一天被坑了

稳压电源上面还有一个频率计哦^o^除了32.768它都能测出来,1M以下用这块表来测个大概值就行了。但也只能测个频率,还是有波波好啊。

网友:
看上你的万用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