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450 充电问题 微创代工 板号12285-1 I5单桥 独显

楼主(2016-05-05):
   联想k4450  原来屏幕右下角电池打x   判断电池坏了  发个新的给客户了  10天客户说不充电  到我这我拆机 发现 隔离的第2个管子没有完全导通 我换个充电芯片(bq737)后正常了 给同行了 10天客户来取机发现又不充电了 我发现 屏幕右下角一直提示充电中 拔掉电池重新插上能冲进百分之1后 就充不进电了  在拔电池从新插上就可充一下  现在是一直提示充电中就是充不进   这个电池我放别的机器正常 用原装的好机电池也放这试了还是充电中 就是充不进电 确定是主板问题了 ec换过了 bq24737也换了 BIOS也刷了 求助

补充内容 (2016-5-16 10:56):
我找个好板 把充电芯片旁边的电容电阻一个一个都搬过去 竟然搬好了

网友A:
充电芯片测量没发现不对的
适配器中间针带检测,查查

网友:
这机没图纸吧?

网友:
淘宝都没图纸  能找个差不多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测量没发现不对的
适配器中间针带检测,查查

谢谢你发答案   充电器排除了 换几个了   屏幕提示充电中时 充电上管的电压跟电池一样15v 下管0v  上管跟电感阻值300多 对地400多 管子我都还3对了 电感也换了  放电管也拆过 还是充不进电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B:
难的你们都想过了,我来说些简单的,看看是不是接口虚焊了,焊下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的你们都想过了,我来说些简单的,看看是不是接口虚焊了,焊下接口。

哪个接口   能正常放电 接口会虚焊

网友:
反正下管要有波形才对,0v用示波器测下波形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接口   能正常放电 接口会虚焊

你也没有说能放电啊,你只是说冲不了点,我给个建议而已,不要较真,太较真了不好。

网友:
有能充电的好板子 补充

网友(2019-12-25):
那就是旁边的电阻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