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Q5WV1-LA-7912P进水维修 已解决

楼主(2016-05-05):
ACER Q5WV1-LA-7912P进水维修 已解决 客户拿来进水 我用洗板水清洗干净 但是发现 腐蚀了 不管了 通电看看什么奇葩情况 可以触发? 按开关 电流可以跳到0.18 由于腐蚀了 我用手术刀 在腐蚀的地方 刮了白色的胶 开始没发现什么 后来用力一直刮下来 *脏话* 断线了  不管了先解上去再说 接好了 再次触发 我去0.29  再看一下应该不是断线那么简单了 测上面的两个八角芯片 U21 正常 再测U22 我去一边5V 一边2V 不正常 这个应该是5V 转5V的 仔细看U22 4脚出来 经过一个电容 再经过一个电阻 测电阻 无阻值  这什么情况 ?看看电阻有点腐蚀 找了个图纸 我去 板子零件电阻 电容没标记的怎么看? 还是慢慢的琢磨 慢慢的看 终于看到了 这个4脚出来的电阻是20K 换上去 这下应该可以了 触发 电流哇啦啦上去 LOGO出来了 维修结束

网友A:
没标记怎么看出20K的呀

网友:
没看懂。就是这么花花花的好了...

网友:
手机的像素可以,

网友:
腐蚀的不严重   运气不错

网友:
鼓励发贴,加分支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标记怎么看出20K的呀

有图纸 虽然没有标记 但是可以跟着线路去查找

网友:
严重腐蚀 线路不好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 虽然没有标记 但是可以跟着线路去查找

哦,跑出来的吧

网友:
有电路图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谢谢,正好碰到这个,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