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屡烧场馆

楼主(2016-05-05):
一块磐正AA55MC-Q5的主板屡烧CPU供电处的场管,换掉PWM芯片和驱动芯片还是短路。断开这一组上管就不烧,但是缺少桥供电,看图纸这个场管是UGATE_NB, ,这个是给北桥供电的吗,屡烧这组一般是什么问题呢??、哪位大神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那几个 贴片电容 换掉 看看

网友B:
查查反馈,有惊喜

网友C:
有波吗.?打下上管G级的波形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PU CORE

CPU core是上面两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 贴片电容 换掉 看看

明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反馈,有惊喜

反馈电压不正常就会烧管子吗?一般是多少V,这个芯片是isl632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波吗.?打下上管G级的波形看看。

短路了也会有波形吗

网友:
换掉电容,仔细查查返馈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core是上面两组呀

几系列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了也会有波形吗

拆掉上管看波形,短路了肯定不行啊

网友:
检查主芯片的电流检测脚的元件及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小电阻和小电容是不是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