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es3g复位常亮、复位灯闪到完全修复

楼主(2016-05-05):
ga-p41-es3g复位常亮、复位灯闪到完全修复

网友A:
请问PWROK具体是指什么啊?在哪里的信号?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PWROK具体是指什么啊?在哪里的信号?

EC发给 南桥的 ,通知桥 电压已经GOOD 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发给 南桥的 ,通知桥 电压已经GOOD 了

EC是什么?IO吗,那请问这个信号是指谁的电压OK了啊?

网友C:
你的图还可以更小一点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还可以更小一点么?

打开后最大化后能看的很清楚了。

网友E:
楼主这个图片是怎么做的, 直接用原图看很清晰

网友:
你的图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图片是怎么做的, 直接用原图看很清晰

画图软件,呵呵

网友:
点击图片,再点右上角的实际大小按钮。高清哦。

网友F:
怎么打开了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打开了太小了。

点击图片,再点右上角的实际大小按钮。高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发给 南桥的 ,通知桥 电压已经GOOD 了

电源好信号。经过电路转换后送往南桥和北桥,完成自动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开后最大化后能看的很清楚了。

哦,怪错好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EC是什么?IO吗,那请问这个信号是指谁的电压OK了啊?

EC就是所谓台式机的IO芯片,IO通知南桥本身工作条件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就是所谓台式机的IO芯片,IO通知南桥本身工作条件满足。

这个信号同时是代表IO芯片正常接受到ATX 8脚发送的电源好信号开始复位工作。

网友H:
感谢楼主的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的分享,涨知识了

给点动力加分呀!!!

网友:
这个板子的CLOCK芯片587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