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 pro挡内存E1 拔内存EO

楼主(2016-05-05):
开机跑码到e1停止,点复位针  重启跑码掉电  然后自动重启还是跑e1,拔内存e0报警,更换CPU 内存一样。测内存120 240脚0.75正常,118  238   236脚3.3v   1脚0.75v。刷BIOS  更换822无果

补充内容 (2016-5-8 14:51):
跑码顺序DO  98   90   E1卡住了,然后手动复位跑码掉电重启

网友:
地址线打过没有?然后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拆网卡,声卡,串口芯片在试试

网友:
压下北桥试试

网友:
上bga了没有?

网友:
如果系统总线都没问题就是桥了

网友:
桥的问题大一点,不要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