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集成大阪集成不亮独显正常。

楼主(2016-05-05):
收个板子H61集成的大板子,比较少有。。故障是集成的接口“显示器有信号了,但是屏幕还是黑的。但是用独显是正常的。。。。。不知道如何下手。。。
显示器

网友:
先测测VGA口的对地阻值,然后在看看接口连接到那了,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打VGA阻值 换CPU 查核显供电 没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刷BIOS,还不行查vga接口,再不行估计就是CPU的核显挂了,这个很容易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