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伙计们用的显微镜的多大倍数的

楼主(2016-05-05):
问下伙计们你们都是用的多大倍数的显微镜啊 还有价格 大家给推荐一下

网友:
可悲啊,我还没有显微镜

网友:
40倍足够,tb很多

网友:
250倍,一般5-10倍放大镜就足够了

网友:
30倍就够了

网友:
40倍的 啊

网友:
维修常用20-40.

网友:
这种显微镜一般都是可以变倍的,看你配10X还是20x的目镜了,反正都够用

网友:
40倍好用....

网友:
我看大伙一般推荐1-40连续变倍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是否实用

网友:
40X的就可以啦

网友:
20-40倍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