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rev1.00 无复位通病

楼主(2016-05-05):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P8H61 rev1.00主板,故障无复位,想到之前不久也修过一样的板一模一样的故障,直接找时钟IC傍边的那个822,测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直接换了,通上电直接跑码了两边有电压了,简单经验一修,两次都是同一故障修好,应该是通病,希望能给大家减少些路子

网友A:
支持,顶!  楼主修的板子都好新,我每次看的板子都是很多灰,跟从垃圾堆捡来一样的

网友:
下次大家可以秒了

网友:
有个通病秒板的确比较快

网友B:
厉害,不过无复位是指什么啊,PCI A1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顶!  楼主修的板子都好新,我每次看的板子都是很多灰,跟从垃圾堆捡来一样的

多灰尘也好的,有时扫干净尘开机显示了,最怕元件油渍腐蚀的

网友:
无复位还是无时钟啊,那个822是时钟开启的上啦电阻?

网友:
楼主用的cpu核显挂了?

网友:
这个好,又是通病,华硕主板好多有问题的都是排查下822电阻就好的 ,多谢楼主分享。下次可以直接秒杀先。

网友:
要是说下是什么信号造成没有复位就好懂了。

网友:
下以我也这样处理,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啊,就是没在图中标注一下有点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不过无复位是指什么啊,PCI A15吗?

是的,无PCI复位

网友:
华硕很多通病是822排阻。

网友:
我P8H61 2.0的板。无复位。。。但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这个情况,还有个IO旁边822引起无复位的吧,也蛮多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啊

网友:
这种板 我只会写BIOS 别的基本修不了

网友B:
谢谢,那是不是有了pci a15就代表全板都有复位了啊

网友:
高手  思路都很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是不是有了pci a15就代表全板都有复位了啊

pci a15 都没复位,后面何来信号呢?

网友:
FSC   FSB  FSA  这3个  好像是设置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 a15 都没复位,后面何来信号呢?

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只要PCI A15有高电平就是全板复位就有了啊?

网友:
无复位,时钟正常嘛。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看到822干了再说

网友:
楼主,你显示器左边那片板是联想IH61M VER1.0的吧

网友D:
我这片联想IH61M VER1.0主板故障是无复位(供电 时钟都正常),H61主板又没PCI插槽,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片联想IH61M VER1.0主板故障是无复位(供电 时钟都正常),H61主板又没PCI插槽,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谢 ...

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片联想IH61M VER1.0主板故障是无复位(供电 时钟都正常),H61主板又没PCI插槽,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谢 ...

16脚有没3.3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这片联想IH61M VER1.0主板故障是无复位(供电 时钟都正常),H61主板又没PCI插槽,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谢 ...

看漏了,没PCI就测波型

网友:
华硕的822就是好坏,

网友:
经验啊 下次可以秒杀了

网友D:
正常啊 各大供电都正常 时钟也正常

网友:
哪个16脚?麻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漏了,没PCI就测波型

测哪里的波形?时钟波形有

网友:
呵呵   又是822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哪里的波形?时钟波形有

测开机时,BIOS第一脚的波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啊 各大供电都正常 时钟也正常

你的情况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h61的板子不好修。

网友(2017-09-04):
我也遇到一块这个排阻坏的 很可能是通病

网友:
好多H61的板都没有外部时钟芯片了吧

网友:
时钟芯片的开启上啦排阻坏了导致无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