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3v,5v这个波形算正常不?

楼主(2016-05-05):
请问下这个3,5v波形算是正常的不?

网友A:
你先要知道你的测试的是什么 这个是上管G级?   测试下PWM电感后端 才能准确知道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知道你的测试的是什么 这个是上管G级?   测试下PWM电感后端 才能准确知道3V5V

这个是pwm电感前端

网友:
参考下资料

网友:
正常的啊待机的电感前段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正常的  可以看看其它故障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这真的是3   5V正常时的波形吗  真的吗?

网友:
这是待机时的波形,相位波,算正常

网友:
这个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