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1

楼主(2016-05-05):
机子那到我店里按开机键电流从0.005上到0.167过3秒掉电到0.005拿起表量电压只有+VDD_CORE和CPU无电压先查U7015工作条件VLDOIN有1.8V  V5IN有5V  ENSW测开启电压只有0.26V查他的信号来源GATE_3S_R和SLP_S3#_3R连接的电阻是R9862和R9861其中R9861没装SLP_S3#_3R没有用到兄弟时间就是金钱话不多说直接给他换TPS51511芯片换好后插上电按开关键电流0.005--0.67-0.98电压1.05V有CPU1.1V有查上内存电流跑到1.56A接屏亮了维修结束兄弟们帮我加点分啊

网友:
找个机器TPS51511  属于易出的故障点

网友:
开启可以移下电阻   可能没必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