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显示屏有麻点点

楼主(2016-05-05):
iphone6摔过的机器,换了屏。
开机有时候出来麻点麻点,然后又消失。
CPU有时候很烫手,电流有时候能跑到1A多。
200-1A不不停调动,有时候自动重启。有时候开机进入界面就关机了。

CPU烫手时候电流到1A-1.4A有时候1.6 7 8A
过会就跳到100-300A之间,CPU不烫手。
但是屏幕上还是有麻点

网友A:
屏幕上有麻点,是个什么样,截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上有麻点,是个什么样,截个图

不好拍,拍出来看不到。

最主要是,自动重启和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上有麻点,是个什么样,截个图

还有CPU很烫,我刚开始以为是U1501问题,更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B:
cpu引起故障可能性大,先打下各接口值判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引起故障可能性大,先打下各接口值判定下。

J2019 显示屏的组织

313 地 440 440 地 440 440 地 440 440 地 440 440 地 612

1278 1300  488 615  615  436 438  437  440 419 541  无穷大 无穷大  610 503

不知道对不对哦,我没有这个座子阻值表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这类问题最麻烦 不知道从哪儿入手

网友:
看谁有经验,这个学习下

网友:
打错了吧100-300A,机器都要蒸发的节奏哦

网友:
你先换个屏幕看再有麻麻点不

网友:
就得慢慢排查了,祝楼主好运

网友:
参考参考^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