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亮度没法调节

楼主(2016-05-05):
换过屏后,只能在最暗和最亮状态系统,换屏之前不知道怎么样,软件基本排除了,难道要换码片?

网友:
试下原屏是否亮度可调  若可以可以刷程序或者换码片测试

网友A:
不用换码片,刷码片程序就行了

网友B:
我昨天再换过一台G460的屏幕,也是亮度只有最暗和最亮状态,知道是要换码片,但换码片后晶屏就不保修,后来自制了一条40P的刷码片数据线,配合RT809F,把原屏的码片数据读出来,再写入新屏后就OK,装机测试亮度调节已经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码片,刷码片程序就行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再换过一台G460的屏幕,也是亮度只有最暗和最亮状态,知道是要换码片,但换码片后晶屏就不保修,后来 ...

谢谢

网友:
不用换 直接刷就OK 了

网友:
怎么制作麻片读写线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也可以考虑下联想的电源管理吧?

网友:
再换一片屏试试

网友:
修复方法已经有了,直接从屏线上引四根线到编程器上

网友:
亮度调节一般用不到 可以不用管

网友:
屏的麻片程序不一样,

网友:
把原机的刷回去就行

网友:
是的,把原程序刷上ok了

网友:
用RT809F在线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