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双通道同时抓波的设置

楼主(2016-05-05):
请问各路高手。 我这个示波器  信源设置CH1的时候 掉电抓波的时候只有通道一能抓到波、通道二不动
设置成CH2的时候 只有通道2能抓到, 通道一就不动了。
请问怎么设置才能同时抓波

网友:
抓波就是两个通道同时停的,。。

网友:
除法方式选正常,信号元选1,根据你要测的信号,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触发电平设置在你要测试的1通道波形的一般多点,就可以了

网友:
嗯,示波器我也经常用一个通道

网友:
信源选1 你要测掉电就选下降沿触发  注意时间的调节  时间不合适 抓的波形不明确   我感觉两条线分开点比较好

网友:
不是很会

网友:
示波器熟练掌握够才能辅助维修   不熟的话还没经验判断来的快

网友:
你的示波器不支持双通道抓波你不知道?还是你不会用双通道抓波呢?

网友:
过程都没写,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操作的问题呢?还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
一和二都要亮,有2条线。且以其中一条作为触发源。

网友:
没用过,表示不会呢

网友:
双通道的我的也不行   就只有一个通道   求教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感觉两条线分开点比较好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会,不过我在学,会了回你哦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雄起啊 找个帮手多简单

网友:
单通道我都不会用,别说双通道了

网友:
双通道是同时工作的

网友:
来看看,我也忘了怎么用波了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电压幅度都没设置好,一般掉电都是比对SLP_S3前后顺序呢。双通道电压档都设置为1V,时基设为500us,还有就是SLP_S3的触发电平

网友:
不好设置哦。

网友:
看你上的图片CH1,CH2都搞一块去了,你把它分开撒。还有,根据你要测的两个信号通道电平同时设置好他两的V/格,时基,斜率,触发电平,触发方式等等,可以后出来的波形作为触发源

网友(2019-09-18):
示波器抓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4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