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与复位

楼主(2016-05-05):
电源、时钟、复位是主板工作的关键信号,其中主板电源给主板各个电路供电;时钟电路向CPU、芯片组和各级总线(CPU总线,AGP总线,PCI总线,ISA总线等)及主板各个接口提供基本工作频率,通过该工作频率,CPU控制主板的各个电路及部件,协调地完成各项功能工作;主板复位的主要目的是使主板各个电路及部件进入初始化状态,它是在供电、时钟正常时才开始工作的。
1、主板时钟与复位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
(1)主板时钟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
时钟发生器是主板时钟电路的核心,它是通过晶振产生振荡,然后分频为主板上的各个电路及部件的时钟信号。
主板时钟电路主要由时钟发生器芯片、14.318MHz晶振、电容、电阻和电感等组。时钟发生器芯片主要起着放大频率和缩小频率的作用,它的内部由一个振荡器和多个分频器组成。

当微机开机时,南桥收到PG信号后,发送复位信号给时钟电路中的时钟发生器芯片,同时电源的3.3V经过二极管和电感等供电给时钟发生器芯片,此时时钟发生器芯片内部的分频器开始工作,将晶振产生的14.318 MHz频率按照需要放大或缩小后,输送给主板的各个电路及部件,其中AGP插槽工作频率为66 MHz,PCI插槽工作频率为33 MHz,ISA插槽工作频率为8 MHz,CPU与系统时钟工作频率为14.318 MHz,I/O芯片工作频率为48 MHz和24 MHz,南桥工作频率为14.318 MHz、24MHz、33MHz和48 MHz等。
(2)主板复位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
图2所示是一主板的复位电路组成示意图,主要由复位开关(RESET键)、74门电路、南桥、电阻和电容等元件组成。复位开关直接用信号线连接到机箱的RESET按钮,复位开关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南桥内的复位控制器模块,它的作用是向复位控制器模块发出触发信号;74门电路内有6对非门电路,它的作用是进行缓冲放大复位信号;南桥内置复位控制模块,它的作用是产生复位信号。

在复位电路中,南桥内部的复位控制模块是整个复位电路的核心,当南桥内部的复位控制模块被复位后,会产生硬件所需的复位信号,复位信号再交给门电路芯片处理,产生足够强的复位信号,再送往主板各处硬件的复位信号引脚。复位信号的产生有两种方式,即电源的PG信号和复位开关(RESET)产生复位信号。
电源的PG信号产生复位信号:当ATX电源开始工作时,ATX电源的第8脚(PG信号)延时100ms~500ms后,输出一高电平(即0~l变化电平)作用于南桥内的复位控制模块,让南桥本身先复位;当南桥复位后,南桥内部的复位控制模块会把电源第8脚来PG信号进行分解处理,产生不同的复位信号(PCIRSI和RSTDRV信号)通过门电路或者电子开关发出,去复位PCI总线等周边设备和北桥,当北桥复位后产生1.5V复位信号给CPU。直接加入后级所有的设备或模块中,同时各设备和模块也被瞬间复位。
复位开关(RESET)产生复位信号:由于复位开关一端接地为低电平,另一端通常为3.3V的高电平,当按下复位电路的复位开关(RESET)时,瞬间短接复位开关会在开关的高电平端会产生一个低电平信号作用于南桥内的复位控制模块,使南桥强行复位之后,南桥也会通过门电路或者电子开关强行去复位其他的设备和模块。
2、主板时钟与复位电路常见故障现象及原因
(1)主板时钟电路常见故障现象及原因
主板时钟电路常见故障现象是一般会造成电脑开机后黑屏,而且时钟信号不正常的设备停止工作,如CPU、内存、AGP显卡等不工作。故障原因一般为时钟芯片供电电路限流电阻、电感、滤波电容损坏,晶振及谐振电容损坏,系统时钟发生器芯片、内存时钟发生器芯片损坏等。
(2)主板复位电路常见故障现象及原因
主板复位电路常见故障现象是主板不工作或主板不认某些设备。故障原因一般为复位开关(RESET)无高电平,无PG信号(电源第8脚到南桥的线路中有元器件损坏),门电路芯片损坏,无时钟信号,南桥或北桥损坏等。
3、主板时钟与复位电路故障测试点
通过主板时钟与复位电路的原理分析,我们可以掌握该电路发生故障时的关键测试点和相关故障检修流程,去排除它们的故障。
(1)主板时钟电路故障检修流程测试点
① 检测时钟芯片的2.5V和3.3V供电电压,以确定时钟芯片供电线路是否正常。供电线路一般有电感、限流电阻、滤波电容等元件,重点检查它们。
② 检测晶振和谐振电容是否良好,以确定14.318MHz频率信号正常产生,最好用示波器测晶体的两脚的波形来确定。
③ 用示波器检测系统时钟发生器芯片的其它频率信号是否正常产生,以确定相应的故障元件。
④ 测量PCI插槽的B16针脚和ISA插槽的B30针脚的时钟信号系统是否正常,以确定时钟发生器芯片是否损坏。
(2)主板复位电路故障检修流程测试点
① 测试复位开关一端是否有高电平(3.3V或5V)以及按下复位开关相应的线路是否产生低电平,以确定复位开关相应的线路是否有损坏。
② 测试南桥的PG信号是否有正常,以确定电源插座的第8脚信号否有直接或间接到达了南桥。如没有PG信号,则无法复位。
③ 测试门电路芯片5V供电电源以及门电路芯片输入与输出电平信号关系,以确定门电路芯片好坏。
④ 测试各个总线和各个芯片是否有复位信号,以确定相应电路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