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的VIN图纸上在哪里?

楼主(2016-05-05):
想找宏碁的VIN到B+电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根据电源接口(dcin1=VIN吗?)也没看到B+啊也没看到VIN啊,是不是变了名字不是B+了?

网友A:
可以利用搜索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搜索的呀,,,,

查了下是纬创的DCBATOUT就是b+,那VIN是什么?

网友B:
不要认准B+不同的图纸 公共点的名字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认准B+不同的图纸 公共点的名字不一样

嗯查了下是DCBATOUT才是公共点,那VIN在创维里怎么表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查了下是DCBATOUT才是公共点,那VIN在创维里怎么表示?

创维? 你得这个是纬创的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维? 你得这个是纬创的吧 ?

对纬创的打字错了意思对的

网友:
看图纸不是按经验

网友:
不同图纸  名字会不一样的  查找来源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