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pu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楼主(2016-05-05):
主电源管理芯片的wpm脚和从芯片的wpm脚测电压为0,导致的cpu供电无输出,是主芯片问题还是从芯片问题?主芯片条件都满足,从芯片的电压也正常

网友:
波形还是用示波器来测量更直观,,

网友:
主芯片条件都满足,换个主芯片试一下

网友:
是从芯片坏了原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