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触发立马掉电-----------------------------a480

楼主(2016-05-05):
把电容换掉

网友:
楼主讲得具体一点

网友:
发个贴,神龙见首不见尾啊,你那是哪路电压上的电容?

网友:
楼主说的是换 大电容?   不稳定造成的掉电?

网友:
是待机供电的电容罢

网友:
你说的是3 v 5v滤波电容吗

网友:
如果能具体点就好咯。

网友:
后继电容么?

网友:
楼主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哪个电容   发的帖子也不会加分的怎么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