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个对联想H61H2-AM无SPD导致无VCORE的分析!

楼主(2016-05-05):
型号:联想H61H2-AM

故障:无CPU供电

导致CPU无供电的经查是SPD断线,经补焊后,修复,有很多人说是这个板子的一大通病。无CPU供电时经查桥供电、CPU电管 VCC 、EN都有,而对于 SVID 却说的很模糊,于是对于此故障的分析有了大概的方向。
SVID ,根据H61时序,当CPU收到桥的PG后才会发出,而桥发PG的前提是桥正常读取BIOS,因此进一步的缩小了范围。

首先,SPD定义(百度搜索):SPD是内存模组上面的一个可擦写的ROM,里面记录了该内存的许多重要信息,诸如内存的芯片及模组厂商、工作频率、工作电压、速度、容量、电压与行、列地址带宽等参数。SPD信息一般都是在出厂前,由内存模组制造商根据内存芯片的实际性能写入到ROM芯片中。在我们启动计算机以后,主板BIOS就会读取内存SPD中的信息,主板北桥芯片组就会根据这些参数信息来自动配置相应的内存工作时序与控制寄存器,从而可以充分发挥内存条的性能。当主板从内存条中不能检测到SPD信息时,它就只能提供一个较为保守的配置。
因为H61将北桥都集成到了CPU内部,因此为了方便理解上2张图,如下

第一张是联想H61H2-AM的架构,第二章是Sandy Bridge的内核架构,图二中的System Agent就是集成的北桥
那么BIOS是如何读取SPD的?
网上搜索很多资料,终于找到了一种解释,如下图

而对H61来说,北桥已集成到CPU内部(上文提到的System Agent),因此当SPD被记录到PLL寄存器中,就需要PLL模块供电,如下图

当PLL供电正常后,BIOS直接通过DMI总线读取位于集成北桥内部PLL寄存器中的SPD。

因此当SPD供电不正常时,桥无法读取正确SPD,所以不会发给CPU  PG,CPU接收不到PG自然不会发出SVID,也就不会有VCORE

至于联想H61H2-AM图纸论坛有很多,需要的话自己搜索下载吧!

纯属个人观点,如有错误,望大神指出,纯属个人对维修的喜好,闲来无事打发下时间,深夜发帖不易,望各位看官加分

补充内容 (2016-5-6 18:05):
有人说,桥给U的PG无上拉,上张图,见12楼

补充内容 (2016-5-6 20:13):
暂时可以理解为SPD供电不正常,致使桥不发PG,对于BIOS读取SPD一说,仍有疑问,请忽略,对此非常抱歉

补充内容 (2016-5-6 20:47):
BIOS读取SPD一说经查论坛资料已验证是错的,正解在15楼

网友:
楼主讲得精辟呀,学习了

网友A:
误导之说,简单的说,不插内存就会不出VCORE???如果说不出SPD供电,不满足供电条件,会不发PG还说得过去。但说到读取SPD信息就错误了

网友:
SPD是个3.3v电压,有的主板利用这个3.3v上啦得到CPU发给南桥的一个PG

网友:
前辈的研究太高深了,我们这种无名小卒只能按着时序慢慢修,而且还不一定修的好...

网友:
讲解的不错,又涨姿势了。

网友:
讲解的不错,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导之说,简单的说,不插内存就会不出VCORE???如果说不出SPD供电,不满足供电条件,会不发PG还说得过去 ...

不出SPD供电,不满足供电条件,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导之说,简单的说,不插内存就会不出VCORE???如果说不出SPD供电,不满足供电条件,会不发PG还说得过去 ...

但是我试过很多次不插内存是可以出CPU核心供电的

网友B:
楼主这些资料那里找来的?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些资料那里找来的?很多啊

网上搜的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菜鸟好像明白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导之说,简单的说,不插内存就会不出VCORE???如果说不出SPD供电,不满足供电条件,会不发PG还说得过去 ...

那可以改为没有SPD电压会导致不出桥PG

网友:
正解是IO给桥的PWROK的上拉VCC3无(R720的1脚端)也就是在内存槽附近的SPD烧断现象

之前个人理解错误,误导了大家,非常抱歉

另附上H61H2-AM   v1.1 图纸
精英H61H2-AMQ67H2-AMQ65H2-AM rev

网友:
楼主那么透着 真是厉害啊

网友:
这是一片好贴 子。好贴必须顶。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我给你加分

网友:
这内力肯定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

网友:
楼主内功深厚啊

网友:
讲得很精辟,值得学习

网友:
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遇到不出cpu供电的 没搞定 现在好像明白了些了什么

网友(2017-03-04):
雅图丽讯LX200系列+ASK-C2320 图纸维修资料